如何看懂电路图,笔记本维修流程

楼主(2012-04-22):
看电流变化判断主板故障的大概范围
0.01-0.05---0.2-0.5----0.7-1.0----1点几 ,
  待机电流----CPU供电及其他供电-----档内存------当显卡
看电流,是我们修笔记本的最好的一个判断方法,电流就像是我们维修人员的一双眼睛。维修成功在细节,上面我写到的电流上升,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懂电流的跳变。一般的机器待机电流都在0.010.04之间有少部分是在0.050.08之间。触发以后电压逐步开启电流会上升到0.5左右,在0.5以前可以查主板各个供电包括CPU供电,电流在继续上升就到CPU寻址的时候了(也就是CPU复位以后做的事),这个时候电流开始有跳变(高低高)当CPU寻址结束。主板开始自检,电流继续上升,过0.71.0之间还会有一次这个时候一般是内存,当主板检测到内存以后,电流继续上升,显卡开始工作,电流跳变。屏亮的时候电流会继续升高。。
这只是适合大多数笔记本的电流上升。还有很多笔记本的电流在0.6左右就可以亮了。V*I=W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输入电压是固定的,那么电流的大笑取决于负载,也就是说负载越大,功耗就越多,那么电流自然也就大了,/
三、待机电流大
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0.01-0.08(个别机器除外、这个电流是主板不上电池)属于正常范围,如超出0.08就要考虑到短路的问题了。如果是在0.1几左右的一般是微短,微短一般电源电源电路短路少,很多都是EC或南桥,和控制电路)
如果待机电流一旦超过0.2几以上的,一般都是电压电路短路,这个就比较好查了,待机电流特别大的就是19V和隔离电路或是3/5V短路了。
待机电流产生方式:电源接口—隔离保护管—ALW电压产生电路.这些主要有ECSB RTC供电、门电路、电池充放电IC所组成。
四、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也就是说主板基本没有产生功耗,也就是说没有负载才不会有功耗。如V*I=W是同里
1、隔离电路 VIN公共点电压是否产生,没有的话查隔离电路,以及AC_OFF控制信号
2、充电IC在部分笔记本电路中,充放电芯片的损坏,也会引起无待机。
3EC,主要是控制 AC_OFF的开启,(隔离电路的开启)
4AC_0FF信号电路
5        ALW产生电路及IC3.3VALW 5VALW)这是待机3.3V 5V

怎样看电路图(经典).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