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 mp1009es去保护求助 跪求啦!!!

楼主(2012-04-22):
现代 z228hw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指示灯一直都为蓝色  拔下VGA线又可以看到无信号图样 接上VGA就没反应了 现在想怀疑高压电路问题加焊了 没用 想把保护去掉 各位师傅谁知道MP1009ES那个脚是去保护的 在线等

hjq
如果分辨率和刷新率都正常的话这种现象就是驱动板故障了。

网友:
换灯管 试了吗  确认是高压保护  改高压条吧

网友:
1009芯片上面一个C7  对滴接一下 就是 保护  可这般子改了保护不稳定噢

网友:
你都没有确定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这样很盲目的。

网友:
灯管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灯管还是一样

照我说的改了保护还是不显示?

网友:
注意,LZ说的是:“拔下VGA线又可以看到无信号图样 接上VGA就没反应了.............”
背光电路是正常的,应该检查驱动板电路部分

网友A:
显示器修好了 就是加焊一下电源 具体哪个地方的问题 我也没搞清楚   最让我郁闷的是才收了40块  还给换了4个灯管  我的心情到现在也无法平静啊  兄弟们日子不好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修好了 就是加焊一下电源 具体哪个地方的问题 我也没搞清楚   最让我郁闷的是才收了40块  还给换了4个 ...

难道你没拿其他板子是灯管的?   这板子 出的毛病很怪的  HKC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