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接两个硬盘就不显示

楼主(2012-04-22):
纳闷了 !接两个硬盘就不显示了 不会是BIOS问题吧 电源换过了
华硕

网友:
硬盘跳线正确吗?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干南桥吧。

网友:
硬盘跳线 BIOS设置

网友:
asus的主板有的主板要在bios里面设置呢 不要急的干sb 我遇到过 结果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
yi就是复位电路有??????????????

网友:
都是IDE的要设置主从盘的,SATA口就没这个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a2005xiao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设置好了接4个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BIOS设置问题,实在不行就刷新下BIOS,当然也要确定硬盘没有问题,如果一个硬盘接上没事,基本可确定南桥没坏。。。。。。。。

网友:
IDE口注意跳线,SATA不用

网友:
按理不行也是档LOGO吧

网友:
1、BIOS设置不当2、两个IDE口要设置主、从盘,3、硬盘设置主从盘跳线

网友:
跳线或BIOS设置没弄好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比其他的麻烦的,老总有脑,想整死我们这些维修的。。。。

网友:
接两个硬盘,有主从盘之分,未设置主从盘,系统不会识别的
同意楼主:
5.0
a2005xiao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换过功率大点的电源试试啊,我见过一个华硕的主板 用300W的电源不好使换个400W的就好了

网友:
没设置主从盘

网友:
看一下跳线,不行的话在BIOS里设置一下,看一下主板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干南桥吧。
说点细节吧,动不动就干南桥?

网友:
先确定硬盘及其他东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