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mcp61pm-hm没有3VSB电压。

楼主(2012-04-22):
一块mcp61pm-hm主板不开机,没有3VSB电压,有人说是论坛中有人说是ISL6506形成的,可是在板上没有找到它。

网友:
ISL6506的2脚对地短路,取下ISL6506测同样短路,取下网卡芯片测仍然短路,是不是桥坏了呀?

网友:
看走线,3VSB通常经过1117或1084转化出来,如果D级对地短路就拆网卡,IO,SB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用的1117或1084,而是用的ISL6506把5VSB转为3V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