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里雷击不触发

楼主(2012-04-22):
今天接到两块单位拿来的两台戴尔品牌台式机,说是打雷同时坏的两台,不通电,检查是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测试还是不触发,原来打雷把主板也打坏了,观察主板,是富士康的主板,他的一个专门开机芯片叫做TLGR ONE的芯片上面烧了个小洞,两台机一样的情况,我把这个芯片取下来后测主板无短路地方,就强行开机,发现I/O也巨烫,这个情况是不是I/O也挂了?两台机子一样的症状,苦于没有这个芯片换啊,网上也找不到,哪个朋友知道哪有卖的告诉下啊。然后我打开电源目测发现大电容200V的旁边两上压敏电阻都烧黑了,嘿嘿,我想压敏电阻嘛,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结果取下来后测试还是不行,我不想修了,这电源太麻烦了,里面跟葡萄架一样,想好好测量的话那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直接让他换个电源算了。

网友:
去淘宝上买··  或者附近的电子市场··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换新主板和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换新主板和电源吧

人家就要戴尔的这块主板,如果你有新的可否卖我一块?

网友:
什么芯片那么难找···10年前的老主板 芯片都能找得到

网友:
I/O拆下来再强行通电,先测下桥有没能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