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开机电路中,IO与南桥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22):
主板已经测出是南桥+IO开机方式,IO芯片为83627HG-AW,查资料得知,IO的67脚和73脚分别是给南桥输入信号和南桥返回SLP_S3#开机信号的,但我现在怎么都找不到67脚和73脚与南桥连接的贴片阻或电容,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
芯片

网友:
如果你仔细找了还没有的话就是直连了,省材料费嘛,多简单的是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只能跑线分析了加油

网友:
试下直连测量看通不通,不同就证明有其他元件相连,没图纸也只能跑线了吧,同是新手路过{:soso__12036147791445154567_1:}

网友:
看看图纸,跑跑电路

网友:
67会有个上拉电阻,73很多都直连了。跑线还是细心跑线。

网友:
找个图纸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