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 掉电 反复重启

楼主(2012-04-22):
接到机 显卡被干过,  接电源  电流跑到0.55 掉到0.06  继续跑0.47 -0.55 不动2-3秒继续反复这样
供电都有

加焊了显卡后  有时能亮几次 然后又不亮了。
显卡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是我上次换了显卡  0.65  0.7  不动。。没加焊好

网友:
那就从新植珠//

网友:
路过 看看   。。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内存没过的话指示灯会闪的,

网友:
这机有显卡通病,重做显卡或换显卡试下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吧

网友:
显卡做好了吗?应该还是你显卡没做好吧!在做一遍不行的话就重新植株!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显卡摘下来
看看电流如何跑
从电流上看 感觉掉内存

网友:
换过显卡  能亮了。 但又不亮了。 以为没换好。 又加焊了下 能亮 然后又不行了

网友(点评):
显卡下面的板子没鼓包吧。

网友:
内存,北桥

网友:
取下显卡看,跑什么电流,有可能显卡被做挂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应该 坏了        换新

网友:
谁代工的板,电压没出全吧,楼主把保护去掉仔细看看。。

网友:
换新显卡吧,旧的显卡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显卡容易坏,确定没掉件的情况下,换个改良版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