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渐渐发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2):
我有一个显屏,最近的屏幕一天比一天发白,就像亮度越来越大的一样,怎样调也无法调得好,估计是什么元件老化造成的,但是知道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是高手示教!谢谢!
原因

网友:
图呢 应该是 屏故障或驱动板,点屏测试一下

网友:
还是换板点屏 确认一下是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吧..

网友:
同意4楼...有结果说下

网友:
应该屏故障几率大

网友:
屏故障!!我遇到过的

网友:
能用但是发白,这种屏问题确认无疑了。

网友:
屏故障的话,能修吗?

网友:
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最好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屏。

网友:
屏的问题 屏上的电容老化 具体要找到是哪个

网友:
屏问题低压 负压可能不够 lz可以查查

网友:
屏的原因可能比较大!

网友:
驱动板和【屏 点下屏 排除法吧

网友:
屏的问题 是可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