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刷显卡BIOS 有点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22):
DOS下刷显卡BIOS,大家看下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进入 D: 进入BIOS文件夹 : 找到NVFLASH。EXE 。 输入命令 nvflash G929600GSO 就出现不能识别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脏话*作有问题  G929600GSO 是BIOS文件 后缀没有ROM类型,属性里看是BIN格式的 没有后缀 是不是我没有弄对 还是*脏话*作步骤 少一节  我看的论坛上的 输入nvflash 加上BIOS文件应该就开始刷了呀

网友:
nvflash -e
nvflash -4 -5 -6 G929600GSO.bin

网友:
拖锡也会掉点,楼主用牛力来拖的吧,烙铁温度350度,吸锡带上一放,怎么拖都不会掉,最好是用刀头,有些人是用尖头的,也很容易掉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13-1-1.html

潜入深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用的不是纯DOS吧? 一般DOS不是只支持8位文件名吗?
一般是刷后缀ROM
nvflash -4 -5 -6 文件名.rom

网友:
用nibitor把bin另寸为rom
再进dos 输入 nvflash -4 -5 -6 文件名.rom

好久木来论坛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编程器吧

网友:
用BIOS编辑程序把BIOS文件改成ROM,

网友:
估计是在系统下。扩展名隐藏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