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 改板中

楼主(2012-04-22):
第一张原装的板子 现在要改电源一体板  大家应该都见过的 只是原装的驱动板上没有阵脚定义  我是改了一下 但是 为什么灯管不能常亮  那就说背光起不来  顶多3秒灯管灭 就三根线么 5V on  GND 为什么不行呢 实在不解  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A:
灯管灭了后,看ON/OFF有电压吧,控制电压有才好考虑后面。

网友B:
LZ...你接了5V    GND      ON/OFF     三根线,再把ADJ也接上试下吧..修好后能给个结果吗????//3QY

网友C:
你是不是吧ADJ和ON/OFF接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接了5V    GND      ON/OFF     三根线,再把ADJ也接上试下吧..修好后能给个结果吗????//3QY

daj 接了 还是不行 好了给你说下吧 这个是联想的板子 我最头疼了 就是联想的板子修一个挂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吧ADJ和ON/OFF接反了啊!

改了那么多的板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
我在想这个联想的驱动板不会有保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改了那么多的板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你接了5V 地 ON/OFF 你的程序板有12V没,有的话也接上,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E:
改,多麻烦,修好不就行了吗

l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灭了后,看ON/OFF有电压吧,控制电压有才好考虑后面。

灯管灭了 有1.9V的电压呢 请赐教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改,多麻烦,修好不就行了吗

电源板我修不好了 电源部分都修了个遍 还是没电 没办法才改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接了5V 地 ON/OFF 你的程序板有12V没,有的话也接上,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12V也接上了 还是不行 老样子 为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我修不好了 电源部分都修了个遍 还是没电 没办法才改板的

有耐心点,这种电源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觉得灯管不太可能 我用的自己的试机灯管 我连自己的工具都不相信的话 那就不要修了 还是在板子上 应该在这个驱动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耐心点,这种电源比较好修的

那我的技术不好 现在想修也修不了了 高压部分都拆给别的机子上用了 先把别的机器搞了  这个本来就打算改板的 没想到 居然 这么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也接上了 还是不行 老样子 为什么呢

应该是接上驱动板把12V拉低了,你的是多大的屏啊!你把ADJ也接上!
或者你把电源板上的ADJ和NO/OFF连在一起试试!还是不行就把ON.OFF接到屏供电上不接程序办的ON/OFF上!

网友A:
修电源板,要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的工作条件,只要条件可以了,就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板,要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的工作条件,只要条件可以了,就会工作。

pwm换了两个了 而且启动电阻都有点 条件都具备了 就是不出来

网友:
后端有短路,源也会出不来。尤其是高压那边有二次电压控制的,短路了不容易量出来的。

网友F:
不插屏线能亮么,我修个DELL17的也是加高压条不亮的,考虑是供电不足。确定:1.断开高压了么。2.我把开关接到屏线上了。新手,学习中不要拍死就行

网友:
12v on g,这才对!

aoc的吧!

网友G:
有些原装板要有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插屏线能亮么,我修个DELL17的也是加高压条不亮的,考虑是供电不足。确定:1.断开高压了么。2.我把开关接 ...

呵呵 你的故障跟我不一样  我的直接后级没有电压输出 5v 12v都没有的 确定是电源问题了 改板 交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原装板要有两个信号

我直接把ON飞屏上去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通用板是去了保护的

网友:
1.9V的ON电压应该不足以驱动自己的高压板吧。直接把ON线接到屏供电上试下

网友:
你的12V不供电12V接了灯管得8V左右.我今日才改了一个

网友:
不行的话刷个程序试试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只是5v 底线  和on\off 吗   有没有12v啊   你可以直接给高压一体版 一个3.3 的信号直接开启高压板 看是不是 板子本身 或者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你再换个通用一体板试下看看。
还不行就把还在的原板供电修出来,原板的光耦你换了吗

网友:
原来的高压板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的技术不好 现在想修也修不了了 高压部分都拆给别的机子上用了 先把别的机器搞了  这个本来就打算改板 ...

原来的没切得话也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