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2-04-22):
如题··开机不跑码···有复位·各电压正常···上个月 换过电容··是拿来返修的··
在基地查过很多资料·· 问题依旧···

网友:
用测试座子测过吗?

网友:
测过的··而且还在BGA上加焊过  ···主板现在有复位·就是 ·不跑码··

网友:
你还是动动手打打坐的阻值吧  我遇到很多情况,都是灯座看上去没事,但是一打阻值有时是对地的。你再看看掉件没有

网友:
正常cpu得到复位后表示硬启动完成。cpu寻址开始,当cpu寻址过程完后就可以开始跑马!所以你要测cpu有没有完成寻址过程:1测PCI_A34#有没有得到FRAME帧周期信号,有,刷BIOS或换BIOS!2、没有,测NB到SB的DMI总线有没有得到TRDY#信号!有,SB空焊或挂了。3、没有,打一下NB到SB的DMI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没有,割线看是NB还是SB挂了(无穷大的桥空焊,偏低或为0的桥挂了)4、一致,测cpu到NB的FSB总线有没有FFFFOH信号。有NB空焊或挂了5、没有,如上3测法

网友:
品牌机我都直接给换板了,不管好修不好修,别人要的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