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居然变黑白的,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2012-04-22):
头大啊,一台AOC919SW+的显示器,电压都正常,可以正常显示,就是变成黑白,出产默认也调过,无果,型号TFT19W80PS,头大啊,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帮忙出下主意。
显示器

网友:
单独点LCD试过没有..

网友:
要排除下是主板问题还是LCD

网友:
楼主 你所说的黑白 是那种以前那种胶卷底片 一样的那种吗?

网友:
是不是VGA线坏了

网友:
重点查信号线驱动板

网友:
测一下屏先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下屏,正常看下信号板

网友:
OSD菜单中有相关选项,可以选择黑白,绿色,黄色等模式。

网友:
“OSD菜单中有相关选项,可以选择黑白,绿色,黄色等模式。”
没注意过,谢谢提示!

网友:
可能是菜单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是跟黑白电视一样吗?我见过和以前照像机的底片一样的情况,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或驱动板 先点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