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后没反应,过了3分钟后开机

楼主(2012-04-22):
今天碰到一个全汉的电源,短接绿黑能启动,上到机器后按开关无反应,感觉坏了,去找一个好电源的时候自己又启动了。求助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在主板上(不要空载)检查紫线电压是否正常?估计待机电源电容鼓了。

网友:
换了待机电容仍不行的话,可再换加速电容和大电容

网友:
这个可以拿来做延时启动的案例

网友:
可能吧!

雷动九天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爆啦,所以充电旧啦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大一些 再有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在短接绿线时候,用万用表测试下其他的线输出有没有问题。

网友:
短接后其他输出正常,目测没有发现电容鼓的现象

网友:
应当是PS_ON触发电路中,输出控制线和死区控制线间的电容电量少了,所以死区部分的高电平或放电需很长暗。

网友(2012-06-06):
估计是电容鼓包了 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