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的问题,跪求

楼主(2012-04-22):
我们做维修的都知道掉电分为好多种,本人就知道常见的几种,如果大家知道详细的掉电问题,请帮小弟看看,再次谢过
掉电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难解决,几本上没方向

网友:
是的,如果是定時的還好

网友:
短路 电压 不足 缺某部分电压 散热不好 最常规的这些都会引起掉电 深入一点的 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不过内存,不过显卡常会掉电
同意楼主:
5.0
kclee
同意楼主:

网友:
嗯,一般的都是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