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知4718的MOS管和什么MOS管能通用的?

楼主(2012-04-22):
4718的MOS管给击穿了,但手头没有,不知还有什么MOS管和4718能通用的?知的老兄麻烦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
MOS管看下是NPN还是PNP的就可以啊   随便都能代换

网友:
哪怎么知MOS管是PNP还是NPN?有什么好的分别办法吗?

网友:
一块主板上同类型的mos管应不止一只,找出另外的用万用表量一下最便捷,如果找不到测g级电平,高于d级是N沟道,否则是P沟道,PNP和NPN只是三极管的叫法

网友:
找个相同沟道的代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实在你不知道怎么找,看看你那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嘛,(击穿了的应该是供电上面的吧?),你就找一个出在供电上的管子,也就是说电路中起的做用是一样的,就可以用了,型号就不管他了,取下来量一下NPN,还是PNP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