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22Wa 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2):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手里有一台联想22寸的液晶白屏,修了3家都没修好!
问我要不要试试。正好没什么事做,试试就试试,白屏机。
收到打开一看,主板被弄过,屏供电5v无,我直接短接上去有电压。
屏坏了,屏上5v没有短路,测后极 dc-dc电路没有工作,24v没有升上来。升压芯片是fp8137,烧黑了,旁边有个3极管,看电路应该是升压管,爆了看不到型号。
升压二极管后面短路,分个段开保险,电阻,依旧短路,最后断开一个电容不短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引发的血案,换上芯片,测其他的原件无异常,通电,故障依旧。
其他屏电路板上取个电容装,换个升压电感,故障依旧,看了论坛其他的朋友有机器故障合我一样。8脚一直0.8v,(正常时候0.3v),看不到那个升压管的型号,也没找到电路,论坛的朋友说可能是升压管型号,功率不对,引起芯片8脚保护,于是找呀找,找了N个换上去都无果。
机器在我这躺了4-5天了,再不交差有点过意不去了,冷静想想,升压之后的电压有24v,如果找个耐压值不够的话,那肯定不行。查了许多小的MOS管,功率都不够,有点想拿个IRF634来用,(你们懂的,纯平显示器上2次电压的升压管),体积太大。
突然想到笔记本上的mos管,耐压值应该会高点,翻阅资料,果然。接上去,测电压12v了。接个屏试试,我倒还是白屏不过多了几个字母出来了:LENOVO !    呵呵  ok 了。

网友:
看样子 现在的显示器修大家都修的比较少了。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NOS管代换的?

网友:
一般遇到是屏电路的故障,修复率就不高了。手头都没有配件,而且修到的也少。

没有配件

网友:
是啊手上有相同的材料,成功率也高许多

网友:
显示器 很少修到 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没有放在心上

网友:
看来也是时候像楼主一下修下屏才可以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 。白屏我们一般基本放弃

网友:
白屏多数屏电路板坏。我们这边没有东西换。所以不好修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幕没供电啊  我们一般碰到这样的现象直接放弃

网友:
这个白民屏属于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呀

网友:
楼主 的配件比较足啊,像我 这种小地方基本上没这些配件,有钱县城也买不到,只有网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