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鹭 2000一体机的液晶屏幕怎样改成显示器?

楼主(2012-04-22):
150元淘了台联想天鹭 2000一体机,866P3 CPU256M内存,20G硬盘。

只是性能太落后了,连XP都有点吃力,现在想把它的液晶屏幕改造成显示器。 于是从网上买了块驱动板,14线的。

安进去一看,灯管部分正常点亮,驱动板部分不正常,屏幕只能显示2/3,且是一种颜色,1 /3是黑屏,请教高手,怎么办?现附上其它资料:
主板型号是:GA-60SKY REV1.0

主板上的三个接口从右开始分别是:LVDS(21插针)、VGA、Back light

液晶背板,型号为NL10276BC30-04D:

LVDS接口排线(20线)和板

接线口放大:

网友:
你找这个屏的资料刷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大哥,或大姐呀,我买了两块驱动板了,卖家都说能支持,可是实际上都不行呀。
这个是进BIOS时显示的状态:

这个是进桌面时显示的状态:

这个是关机时显示的状态:

网友:
有哪位能解决一下?要不,再买一块刷驱动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