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 那个7根针的音频跳线怎么跳才有声音

楼主(2012-04-22):
求助 联想845 那个7根针的音频跳线怎么跳才有声音 左边 1 2 3 4 个针脚  右边5 6 7 针脚 怎么跳才有声音

网友:
15和37安跳线帽试试,应该有声音了的

网友:
你百度上搜:音频跳线。上边有图有说明

网友:
官方有说明书。

网友:
原来的是9针联想换成7针,原来九针的时候我们不用7和8,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A:
应该是短接26;37,不过有简单方法可以试出来的,开一个音乐,用摄子两个两个短路试,总能找出来的。。。。。。。。。。

网友:
联想7真的  你短假3-4  5-6 就会有声音

网友:
联想的真心不好弄,要看图纸,上次发了两个联想想的机箱,最后没办法问上家要了个图纸,看了才知道的,确实和一般的机箱面板接法不一样,就是忘了那个图是哪里下的了,好像是一家专门做联想机箱的,不过不是真正联想的,高仿的。。。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短接26;37,不过有简单方法可以试出来的,开一个音乐,用摄子两个两个短路试,总能找出来的。。。。 ...

刚才遇到一样情况,对的,26和37各一声道,短了就OK

网友:
联想的就是麻烦啊

网友(2012-12-31):
短接26,37,正好手头有个板子,实测有声音

网友:
这个应该好研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