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CQ41开机红屏,进系统正常,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22):
求助惠普CQ41开机红屏,进系统正常,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CQ41的LOGO本来就是红色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  可能是屏线  还有显卡  可以换屏试一下  量一下屏线有断线的没有

网友:
我曾经砬到过两台这样的问题,一台是换显卡,一台是换风扇。换后装机就这样。结果是屏线没装好,开机屏幕底色全是红的,进系统却正常,重新安装屏线后正常。有点搞不懂。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会这样

网友:
CQ系列的都有排线的问题,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通病来着了。

一直以为本来就是那种开机界面

网友:
试一下外接显示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装好吧,遇到过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我前天也遇到一HP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不好   HP系列的机器容易坏屏线!你仔细看看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HP很多都是红色的,属于正常的,楼主放心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碰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
我晕,本来LOGO就是红色的。

网友:
HP有的本本LOGO 就是红色的, 如果是灯管有问题,进系统肯定不能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要不进系统颜色也会不正常,我遇到过,但是没去处理

网友:
遇到过,后来重新插遍屏线好了
绝提什么问题,我也很纳闷呢

网友:
灯管红还是整个背景是红的?

网友:
楼主啊。你没注意啊,
HP和COMPAQ    LOGO出来那刻是要红背景几秒的

涉及SLIC等问题,不要理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