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牛人都帮我看下这个脚对地0正常吗

楼主(2012-04-22):
这是IBM  R52集显的U31。。来时通时不开机,内存供电没有,在此略过。。。。

修好亮机装起来,给客户的时候发现没硬盘,量了4,44,9,41,56,24,29,52解脚都有3.3V。。唯独46脚对地为0。。

板子上的R659没有,看样子像是出厂就没有的,另一路向下经电阻接地,这个电阻我拿掉了,46对地还是为0。。

请问,这个脚为0对吗。问度娘h_pdiag#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小弟修龄虽长,但理论不扎实,望同行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楼主你头像邪恶了

网友:
审合真慢

网友:
  等了一天,怎么没一个人回应啊??
顶一下,,别封我贴。。。

网友:
太自私了吧,自己发帖维修过程不说,别的问题来问,你认为有人会帮你吗

网友:
应该是不对0的,图片按说这里是没电阻的。

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大家都会呢,,,就像,我说装了个系统,难道还要说怎么样装的么?

过程很简单,拿来开机不显。。电流基本正常。拆机发现在内存电压没有。同时给北桥供电的那个。。。。

仔细量上管G无电压。。。   看电路图,量他跟控制芯片不通,,找到中间的10阻值电阻烧坏,直接连。掉电。后又发现G极对地二极管击穿,直接拆了,OK!!!   就是一个普通的少电压,很好修,很常见。我以为不用说的来着。。。

网友:
im 没人回复我了

网友A:
拿掉电阻再测两端的阻值,看是前面断,还是后面断。

网友B:
不认硬盘应该和那个脚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电阻再测两端的阻值,看是前面断,还是后面断。

确定芯片短路,那个脚拿了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硬盘应该和那个脚没关系

为什么,?  我想问的是,这个脚短路是正常的,还是芯片有问题。。。如果U31有问题,,硬盘肯定认不到啊

网友:
两端测了是什么结果啊,我说的意思是,引起短路可以是前面,也可以是后面,现在你不确定前面还是后面,如果测的两端都是0那就是0了

谢谢忘说了,,,
这回明白了。。。那就是0了。。左右都是0

网友:
那电阻没用料吧

网友:
no sam大哥,就是没安装

我看电路很菜的。。。学习了,谢谢。。可是这个机器不认硬盘怎么办啊

网友:
  不认硬盘啊。。非让我换个桥啊。。不想整了啊

网友:
那脚电压时3.3吗

网友C:
哪像一上啦电阻,好像该有3.3电压,我看电路图也很菜,说的不对别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像一上啦电阻,好像该有3.3电压,我看电路图也很菜,说的不对别见笑

no sam大哥,就是没安装

这是楼上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