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65板插网卡不能上网

楼主(2012-04-22):
接到一块杂牌865板,客户说不能上网。主板没有内置网卡,试过8319和dling的网卡能识别但不能接收和发送信号。插上在迅维商城买到的pci负载。3.3V正常、复位正常、地址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没撤了。机子一切正常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那插USB的吧

网友:
usb的也不行

网友:
南桥挂了,换板吧,无维修价值

网友:
如果USB网卡也不行,那就真的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USB网卡也不行,那就真的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
楼主不能想当然,USB网卡你没试过吧,我见到的上USB网卡都能上,除非不认USB的

网友:
屏蔽 板载

网友:
我试过的usB网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