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破解无线网络密码的软件吗?

楼主(2012-04-22):
有破解无线网络密码的软件吗?

网友:
用卡王就可以啊

卡王不好用

网友:
我都是直接按一下路由上面的按钮就连上了

网友:
网上好像有专用的破解软件,或者买个卡王试试

网友:
网上有专门破解的

网友:
要是能破旧能免费上网了

网友:
有的,只不过要软件配合硬件才行,要用BT3或BT4以及支持它们的网卡才行,破解是要花时间的

网友:
那个好像破译很慢,而且如果别人改了密码又要等半天

网友:
老兄,做人要厚道.

网友:
自己装个无线不就好了吗

网友:
我给客户设置的是mac地址绑定

网友:
哪个好学吗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无线网卡能搜索到多少个web加密的强无线信号了。如果全是wpa2加密的还是放弃吧。软件的话,推荐奶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