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老爱蓝屏

楼主(2012-04-22):
我的电脑老爱蓝屏,不知道是主板坏了,还是电源坏了

网友:
内存插插,看看硬盘的传输模式对不对,扫描下硬盘  重新做下系统。换内存试下

网友:
电源,12V好像有点问题,12—11.85之间动

网友(点评):
换电源再测一下,12V是否稳定

网友:
是不是你主板上的CPU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蓝屏看提示代码啊 然后百度一下

网友:
2楼很强大,用鲁大师测下温度正常不

网友:
换换内存、硬盘之类的看看

网友:
顶一下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哥们 先确定一下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这个很重要

网友:
偶遇到邪门的,偶在机器旁边,一切正常,偶走人后就蓝屏。

网友:
系统重做过N遍了,内存也换过新的,硬盘也换过,就是主板,还有电源没换了,

网友:
电源的12U,跳动有点大,11.85-12.00U之间动

网友:
换电源  CPU

网友:
哦,谢谢张老师,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蓝屏、死机问题,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一个个换着试,先换内存,再换硬盘,再换主板,CPU等。。。。。

网友:
蓝屏原因很多,楼主具体说下情况才好下结论

网友:
有可能是CPU附近的电容爆浆了,检查附近的电容,还有CPU附近的线路是否有出现溶锡现象

网友:
挨个换太麻烦,全部换新的

网友:
看看电容 爆没爆 BIOS设置模式 重装系统

网友:
蓝屏 的原因有很多的

网友:
估计是主板不稳定所致,爆电容的原因引起比较多

网友:
如果是他爱蓝屏,那没办法,他爱蓝屏,不爱你阿,

网友:
换个头像。, 看看散热 测测硬盘

网友:
内存 硬盘坏道 显卡 还有软件冲突 都会蓝屏 你要看下蓝屏代码公析一下 然后再确认故障位置!!

网友:
蓝屏原因很多,除了机箱之外,都有可能!

网友A:
内存要是没问题,那就是主板了,电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蓝屏问题很多 。什么代码。。重装系统 再换内存 在硬盘 cpu 显卡

网友:
1 花高价修
2 砸了从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