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不跑马,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4-22):
昂达945PLN主板,上电不跑马,复位灯常亮,检测南桥3V,1V供电正常,内存1。5V供电为0,CPU供电为0。请高手指点。

网友:
搞错了,内存供电应是1。8V,

网友:
这个内存电压1。8V是怎么样产生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忘记说了,前一个维修者已把网卡心片除了

网友:
内存供电DDR2是1.8伏,DDR3是1.5伏特!
建议先查内存供电,cpu供电,如果ok,再看看南桥复位,cpu复位是否ok;
如果复位ok的话,那么就要检查总线了!

网友:
是DDR2的内存,其供电不正常,内存旁边有一SI9202八脚心片,不知是何用的?

补充内容 (2012-4-23 21:20):
是RT9202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CPU供电都没,2代内存供电1.8正常,先查CPU供电

网友:
楼上大哥,内存供电都不正常,检测不出来,可以先查CPU供电吗?

网友:
已经解决,是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我猜是哪9202坏了,这个常见,哪些说先修CPU供电的是修主板还没入门,上电时序还不清楚的。。。。。。。。。

网友:
我遇到过,9202应该没有坏的,我换了都没有用。

网友:
RT9202易坏,通病

网友:
压压北桥

网友:
测了吗?实在不行找个PDF,这个电路很简单,先测场管,如果是好的,上电测PWM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不出电压,换芯片,基本上就OK了,这个9202好有个SHDN信号是受桥控制的,要有思路,别盲目怀疑。。。

网友:
怎么会这样,太神奇了

网友:
RT9202,最爱坏的东东,有难找

网友(2012-08-08):
验证参照电压 0.内存

网友(2013-03-10):
rt9202,好象易坏,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