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BENQ FP92W 过程

楼主(2012-04-22):
有个客户拿来一台benq fp92W显示器,开机正常后半分钟左右黑屏了,这属于最普通的故障,然后拆开后盖后,是一块4H。L2E0·电源高压一体板,看上去有点潮湿,不知道为什么先拆下来然后观察了一下,用吹风机吹干了板子后,有2个470UF 35V和一个1000UF 16V三个电容鼓包了,换了之后试机,故障依旧,然后用手头的灯管插上试机,发现有一根灯管不亮,看了一下,有一个3KV高压电容烧焦,从别得板子上拆一个22J 3KV代换,再试机,居然好了,我本以为这板子报费了,因为有点潮湿。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那种板子不算潮湿  不知道怎么回事本Q的显示器就是那样 油油的一层 感觉在厨房用过

网友:
那种油应该是导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一下原理?

一般明基上屏蔽罩上都有一小块导热胶贴在电源板的1084上的,貌似油就是这里流出的吧。纯属个人猜想,无任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