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样的么

楼主(2012-04-22):
滤波电容电压370  220进来直接测得就是297快300咯 这正常么 电源灯也不亮 该怎么修呢 电源芯片是p1337 问一下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正常的整流滤波电路:220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大约300V。
你测量的297V交流电,整流后差不多是400V,整流电路本身正常,只是输入的交流电压明显高了,注意时间长了300V滤波电容会爆炸!
开关电源没有输出要查负载或开关电源的激励、稳压电路。

建议送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你的表电池没电了,换表再测

网友:
确实啊   表没电了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