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P,开机保护掉电

楼主(2012-04-22):
M61拿过来有换过一个IO,其它的没有动过,是单桥的,然后上电可以开机,是上假负载点的可以开机,上CPU就不行了,一开就掉电,P4拔掉就不掉了,还有就是上假负载桥供电不出,就只有内存电压,CPU管理 芯片是有图纸

网友:
换掉CPU供电管理芯片6312,不找到6322可以代换吗,你查下

网友:
加焊桥吧。桥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先检查4PIN#12V短路,1.测每组MOS管和控制IC,再查PWM等,  都正常了就可以亮机了,不行的话,2.检查桥芯片等等了。

网友:
85%可能是CPU主供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