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L雷击,坏了N多地方!

楼主(2012-04-22):
前段时间打雷了,坏了很多电脑,今天抽空把前段时间维修的一个修的最艰难的笔记本发上来,大家来看看这该死的雷。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了,上电流台,待机0.26A,还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到0.60A停止不动。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雷击了,拆开一看IO上面的绝缘贴纸已烧出一个窟窿,IO/ITE8502E超级烫手.换掉IO ,接下来南桥、网卡都坏了,大家懂的。南桥换好后,网卡先不装,量南桥网卡旁边之前短路的电容也没短路了,心想肯定OK了,裸板触发后,电流到0.60A又不跳动了,重新插内存,换内存结果一样。主板还有问题!ri。。。。脏话不说了!查问题有图有真相(拿联想的手机拍联想的主板就是拍的清晰(*^__^*) :

网卡接口处C542电容有烧坏的痕迹(电容已被我拆掉),量对地阻值3欧姆,还有地方短路,再通电发现U24/RTS5159也烫手,上网查的这个ic是个FLASH存储器,拆下来放一边,再量C542处,阻值30欧,不知道正不正常管他通电0.6A不动,故障依旧,心凉了一下。没辙继续跑电路,最后查的我头晕,凶手还是被找出来:

slg8sps513v(上网查的是个CPU超频的芯片)这个IC也能坏?哪门子跟哪门子啊?!拆掉IC量得C542处阻值652欧。幸好我料板多,在三星上网本的料板上找到了这个IC,换上去。O~~~~~YES,电流0.24A--0.52A--0.60A--0.58A--0.78A--1.02A--1.24A显示LOGO,我的心随着电流在跳动啊。

U24/RTS5159FLASH存储器没找到这个IC装好后也没装上去咯。别急还没完,进系统后网卡正常,没声音,开始以为跟没装RTS5159有关系,后来我插外接音响有声音,拔掉外接音箱后内置喇叭也有声音了,哎。。。累死我了也不去想它这是为什么了,视正常为正常了。

网友:
有张图片没上传上来特补上,E46L集显图纸DAOLL6MB6EO REV:E也顺便补上。

网友:
打雷烧机器大多是网卡问题或者是连南桥也给搞坏了

网友:
烫手,上网查的这个ic是个FLASH存储器,拆下来放一边,再量C542处,阻值30欧,不知道正不正常管他通电0.6A不动,故障依旧,心凉了一下。没辙继续跑电路,最后查的我头晕,凶手还是被找出来:
请问 是跑电路 一路拆下来 还是 直接 跑到这个IC 干下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