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三大要点

楼主(2012-04-22):
1、 南桥(供电)
2、 I/O(供电)
3、 门电路(VCC)
4、 XY(两端电压)
5、 COMS电池
6、 Jump(跳线帽) 2.5V-3.3V
7、 Power-on 未级三极管 5V
8、 5VSB
9、 power-on
二、 无复位的维修
1、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3.3-2.5V,量周围电感或大于0欧姆的电阻。
2、 量14.318的晶振工作是否正常,反过来量两个脚,电压1.5-1.6V。
3、 Power-ok 有没有5V电压,若没有,顺着线路查电路。
4、 量南桥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量旁边的330,220,110的电压1.6V。
5、 南桥供电要正常,量MOS,1117有没有3.3或5V供电。
6、 量32.768晶振是否正常intel 0.5V VIA 1.5V
7、 量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3.3V或是5V,若没有电压,顺着开关查线路,一般通向两个门电路,或一个脚通向门电路,另一个脚通向门电路。
8、 检测门电路电压3.3V-5V。
9、 量PCI,AGB,IDE,I/O复位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10、 量Vcore是否正常。
11、 量ATX电源3.3V,12V,5V是否正常。
三、 FF维修
1、 在各组电压正常情况下,量各总线的对地阻值。
2、 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350-750。
3、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4、 南桥到PCI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5、 量BIOS的时钟,复位,AD线。
6、 刷BIOS。
7、 时钟IC供电。
8、 内存的供电。本文是本人网络收集,如有不足请拍砖,好就收藏吧。

网友:
才看一半就发现了几个错误就没有往下看了,第一部分如如果你只是说的供电话话你还少了,CPU电压,北桥电压,内存电压,(门电路(VCC)),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你是指门电路的供电么?板子上的VCC供电电感电压都没有量,怎么去跑去量门电路的VCC了?如果你指的是PCU,南北桥,内存的VCC的话,那你把门电路放前面想说明什么呢、“”南桥供电要正常,量MOS,1117有没有3.3或5V供电“”,我没有记错的话,1117是一个5VSB转3VSB的待机,在电源没有通电的情况,南桥所用的电压就一下5VSB,现在1117都出问题了,何来南桥供电正常?一个板子要开机,先是待机通电部分,再是电压部分,再是时钟,再是RST,再是PG,再是AD线,再是BIOS,前面的都没有问题,CPU才会工作,后是内存,显卡,外设,等等,
也不是我话多哈老兄,你如果要写的话还是要按着时序来写,你上面所提出的确实也是一样维修要量到的比较重要的信号,但是你没有按时序来写,别人都看不懂的。

网友:
我有工厂的维修培训资料,你如果需要的话加我QQ:649561553,问题,张果

网友(点评):
资料有我的份吗?

网友:
这个 网上都有吧

网友:
赞成啊!
主板维修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思路!
知道该怎么做!
没难度,有态度!

网友:
这次串门收获大大的

网友:
太牛了吧      新手来学习一下    你那资料我也可以有?

网友(2013-09-12):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吧,我是MSI工厂的培训资料,649561553

xtjs 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的榜样

网友:
有收获,有好人。

网友(2014-12-14):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吧,我是MSI工厂的培训资料,649561553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资料qq30527042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