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台三星E2220W无办法了!

楼主(2012-04-22):
这台机啊费了我不少精力都修不好!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了!三星E2220W显示器开机时间一长就会自动黑屏断电状态!或者关机后就无法开机!放几天又正常!黑屏时经检测电源板电压正常!驱动板也代换过了!故障还是存在!无语了!现在分析一灯管接触不良?还是按键板神经病了?但是正常时按键是很正常的没有失灵一点就亮!真的拿它没有办法了!请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2-4-23 13:51):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代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请问如果是灯管接触不良或者打火会不会引起这这种情况?

补充内容 (2012-5-5 20:23):
经过两天的拨按键板测试问题还真的解决了!应是按键板漏电或接触不良造成的还有就是按键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按键漏电了,有时好时有时不好使,换了按键就能好!

网友:
改个高压试试,或者找个电源代换试试看.

网友:
麻烦 这问题

网友:
拔掉按键板测试

网友(2012-06-02):
感觉还是按键有问题
只能这样试一下了!
顺便把高压包换掉,三星爱坏高压包

网友(2012-04-22):
曾经有个楼主的经历,三星22寸很多都是驱动板引起的,在淘宝定了一块原装板装上去就可以可以

网友(点评):
问题 是我已经换了驱动板啊!

网友A:
怎么没人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电源板也代换过了!

网友(点评):
大哥!电源部分有时好时坏吗?电压正常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驱动板多些吧!!!!

网友:
检查电源板是否电压正常,再检查解码板是否有ON/OFF输出的3V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你的机子虚焊的可能性要大,电源板的可能性大。因为灯管或高压的问题一般会黑屏但不断电。电都断了,1是电源板,2是驱动板或者开关。

网友(点评):
主要看黑屏后是否能看到图像

网友:
三星机的按键盘板坏的很多,建议你在正常可以开机的时候,开起机,然后把按键板的插头拔下来试,看看还黑屏不?

网友B:
看你的意思到现在还有确定是块板出了问题,这样是不好的,就那两块板又不是多,要把问题确定到一块上去,我记得三星22的灯管好像容易打火

网友(点评):
灯管打火会不会引断电?

网友:
LZ       LCD屏。屏线.电源板。高压板。AD板。.你要先排除下。再修

网友:
在能点亮的过程中 、先把按键板取下来  在测试一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C: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代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黑屏时电压都是正常的!+15V+5V+3.3V+1.8V都是正常的!还有开关正常开机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意思到现在还有确定是块板出了问题,这样是不好的,就那两块板又不是多,要把问题确定到一块上去,我 ...

灯管打火会不会引起断电呢?

网友:
刷程序,换按键,基本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管打火会不会引起断电呢?

灯管对地跳火会死机,或者关机。但是还能开机。断开按键测试是好办法。

网友(点评):
好!用这个方法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对地跳火会死机,或者关机。但是还能开机。断开按键测试是好办法。

非常感谢指教!只能用这方法试一下了!

网友:
点一下屏幕看看呢  可以排除问题的啊

网友:
用点屏器,测灯管;开机后,拔掉开关板;还不行不是高压板没换嘛;不过驱动IC里是有程序的哦

网友:
灯管的线查查吧,我遇到过灯管线漏电的

网友:
测试过拔掉一支灯管插头可以开机但两秒钟后就黑屏了!但是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这个测试就应该与灯管无关了!现在就拔掉按键板来测试了看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打火会不会引起断电呢?

没见过灯管打火收起断电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线路板的问题,,有点过流了,

网友:
重点查下,屏的的升压电路转换,,和屏芯片,,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

换了电源板就好了.测了一星期好了.

报价120,客户说不修.去卖给收二手电脑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代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黑屏时电压都是正常的!+15V+5V+3.3V+1.8V都是正常的!还有开关 ...

我这台,情况和你一样,这款机应该有这个通病!!黑屏时,ON开启,和ADJ变为低电平,直接换驱动板,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我有这款 是白屏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F:
为什么LZ拔个按键线这么难,,,,拔了一周了,还没有结果~~~

网友:
不会修显示器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LZ拔个按键线这么难,,,,拔了一周了,还没有结果~~~

前段时间出差啊!现在还在测试中!

网友G:
今天刚接修了一台E2220W  几秒后黑屏,或长或短,外接灯管测试发现灯管问题,拆开发现,此机型灯管接头没放置绝缘保护套,直接引线焊接的,一头已经烧焦化,扒开直接重新焊接,上个套,OK 。建议检查灯管接头,用镊子挑挑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刚接修了一台E2220W  几秒后黑屏,或长或短,外接灯管测试发现灯管问题,拆开发现,此机型灯管接头没放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

谁说 “电源部分有时好时坏吗?电压正常就可以工作了“ 比如电源板虚焊,板子冷时好 升温后不好 ,很正常的啊

网友:
直接把屏另外点,剩下的一样一样的测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这台,情况和你一样,这款机应该有这个通病!!黑屏时,ON开启,和ADJ变为低电平,直接换驱动板,问题依 ...

结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结果是什么?

还没修好,,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