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A74MX-K不通电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22):
FOXCONN-A74MX-K不通电主板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FOXCONN-A74MX-K
故障现象:插ATX电源诊断卡VCC3、3VSB灯亮触发开关不通电
故障分析:判断为电压串路、一般是3SB或5VDUAL串路
先看3VSB,量产生3VSB的Q54、Q47GS极都有电压,

3VSB是由TIGERONE来控制Q54、Q47产生,插上ATX电源在S5状态下Q54导通、Q47截止,当触发开关上电后主板工作在S0状态下时,Q54截止、Q47导通,待机下测量Q54、Q47都有驱动电压,这是不正常的,故障锁定在Q47G极的VCCGATE这个电压上
先找电压来源,VCCGATE由TIGERONE发出,
一路到了产生USB的5VDUAL的Q20、U36
在线量了下Q20、U36无异常,再查下一路
另一路到了Q64,Q63的G极,这个供电主要用在内存供电的上管输入
在线量了下Q64DGS互相击穿,更换Q64后不再串路,触发开关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结论:Q64击穿VCC_DUAL就从Q64的D极流向G极,VCCGATE本该上电后才有的在待机时就有了导致电压串路,TIGERONE检测到有电压不正常进而保护导致不上电
图纸:

网友:
有图就是好啊
虽然看的有点晕,但绝对是精品

网友:
电路图是难点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学习了。。。思路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典型的双路供电串路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啊~高手就是高手,但我还是不怎么看明白

网友:
管子击穿不通电、要我写这么多还真写不出。楼主牛

网友:
思路清晰呀

网友:
这些东西一时半会看不出来,还是要学习下啊

网友:
顶一下楼主,楼主牛,我看好你哦

网友:
有图纸果然不同, 基地出来不一样,思路清楚

网友:
楼主的图都是哪来的啊??????有没有可能分享啊

网友(2014-11-30):
版主这种故障也可以用割线法断开VCCGATE这个驱动控制信号与Q2O ,U36和Q64,Q63的G极相连的线路判断,只是更换Q64后,之前切断的线路要修补上才行。

网友:
方正机子上的富士康代工不知与这个是否一样,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