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网卡接收距离远

楼主(2012-04-22):
能达到200米左右接收距离的网卡有没有,或者那种蹭网卡的距离也行,别理论距离,搞实际距离吧,门面离家有200米左右,无线路由是有了,就看哪种网卡能接收这么远距离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两点可视不?可视的话,什么网卡都能达到,TP422G+的带外接网卡的,效果不 错

网友:
有!自己做,200M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可视不?可视的话,什么网卡都能达到,TP422G+的带外接网卡的,效果不 错

绝对隔墙,我整个雷凌芯片的信号不好..还说带天线,没多大用

网友:
用过的说下吧,高手哥哥

网友:
换有线吧

网友:
网卡调成10M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用网线连就行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路由器能不能发射这么远,一般200M就是极限了,只有一格半格信号

网友:
隔墙多了就没有必要了,200米有线距离也远,我常用的方式是找增加高度,达到可视,可视我用两个85元的路由器,连接过2公里以上

网友:
无线不好用  改有线的吧

网友:
直接接有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别技术含量太高啊

天线可以增强信号,可视的可以用网桥。

网友:
两个路由可视的话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线可以增强信号,可视的可以用网桥。

增强信号用什么

网友:
来个专业点的,说说到底怎么做最好,也方便,最好说的详细点,学会了以后说不准那天自己就用上了

网友:
弄个300M信号接收器就行了,不过有辐射

网友:
有解决办法的话装无线的还是比排线方便

网友:
路由器好像可以把

网友:
无线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DLINK双天线无线路由实际距离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强信号用什么
平板天线好点,有障碍物很难估算的,路由器的TXpower,也很重要,肯花钱用UBNT原厂无线网桥。

网友:
我觉的无线怎么也没有有线好

网友:
看来都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反正都能用,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买2个无线AP,接2个平板天线对照着,500米内没问题的,我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