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年来整理的故障思路给你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有幫助,請頂下

楼主(2012-04-22):
掉电综述:
A  系统运行中掉电:温控电路(CPU/GPU/EC/SB/IO)、散热
B  触发瞬间掉电:短路过流(电容、MOS管、IC),用烧机法一开始要低于额定电压。
C  元器件由于虚焊造成的掉电:从信号入手,(电源管理IC、储能电感、电容、)
D  PWM电源IC:用示波器测量可疑电压的波形,看是否过压还是欠压。
1,        开机掉电排除:按键上是否有稳定的电压、供电、温控、CPU本身、COMS放电、北桥、显卡、内存、0.8—0.9A考虑北桥、显卡、内存,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各个供电电感有无电压产生出来,附近的大滤波电容是否有纯净的波形。
2,        电流上升后瞬间掉电:有部分电路没有工作,没装CPU或假负载,短路
3,        0.3几A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各路电压瞬间都有,查PG信号。有可能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G极没完全导通,而导致公共点电压负载能力不够,而不产生电压。
4,        开机有规律掉电:A:温控(可以通过直接短接CPU温控中的H_THERMDA、H_THERMDC来去保护)B:供电电压不良引起保护(偏高或偏低)C:供电节流保护(测ILIM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5,        触发掉电基本有2种可能:电路保护、有部分电压没有出来。. \& X; L) o, W% ?5 {4 V' }电路保护时,电流一般会回到0.00A,并且连待机的3V 5V都会没有,不能再次触发。
触发电流有跳变,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后熄灭,待机回到0.01A,可以反复的再次触发,说明不是板子保护,而是有电压没起来!
6,        进BIOS关机,或在系统里安装软件就关机,在系统里不安装软件正常使用,重做南桥,或加焊。
7,        进系统几十分钟左右就掉电,考虑散热外还应当考虑CPU供电和CPU、CPU座
8,        刚进系统进度条就掉电,可能是系统问题或CPU供电问题
9,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跑一会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须拔电重开才能触发是保护了(有短路或温控)。
10,        每次到系统进度条就断电,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后,首先要考虑北桥(调用显示和内存资源较多),也不排除南桥和其他设备
11,        一运行程序就掉电:北桥与CPU外核供电电容滤波不良
12,        显示LOGO时断电,风扇转速过快导致电流过大,主板负载不起
13,        不定时掉电可能是待机键有问题
14,        掉电或不能启动先观察导热膏是否干枯导热垫是否完好
15,        IBM R50E不插硬盘的情况正常插上硬盘刚到LOGO画面就掉了,重启一样,不断掉,换硬盘--测硬盘供电--测硬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测南桥供电--查各大电压--cpu供电--加焊更换南桥--发现待机的时候硬盘指示灯一直是亮的换下PMH,更换后机器正常(时序不正常)
16,        DELL机器掉电有很多种,不过CPU也会掉电,内存不过也会掉电。D610因没有CPU内核电压会掉电。DELL只有过了显卡才会不掉电,显卡附近的电压为1.2V,低了就可能不启动
17,        旭日150待机0.06A按开机键瞬间掉电,电流为0.08A,结果是补焊CPU供电芯片搞定。
18,        惠普DV6000开机掉电,电流0.32A,无CPU供电(几秒钟就掉下来)最后加焊北桥成功。DV6000,AMD,6150北桥,开机几秒到0.4A几掉电,测CPU电压有0.5V(另一端可能要大些)以后注意测量电感电压不正常时,要测电感的另一面或旁边的大电容才准确,SHDN 2V怀疑不正常,测PCIRST无电压就掉电。后来根据通病判断法直接加热6150后不掉电了,亮机。再次测PCIRST到0.7左右才出来3.3V,CPU供电一端0.8V另一端1.1V。看来此机先判断6150才有复位。(可能是万用表反应较慢)
19,        东芝机器掉电很多是由于CPU旁的NEC大电容有问题,可以多换几个330的电容并在一起。东芝1130待机0.03触发到0.04回到0.03发现是休眠开关机械故障。撤掉。此机内存不过会掉电反复重启。
20,        华硕A6K不过内存(主板上三个灯同时闪烁,诊断卡的复位灯也不停的闪)就会掉电,加焊北桥。
21,        SONY PCG-7G6P不用原装电源会掉电
22,        声卡不正常(微短路)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23,        过内存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刷BIOS
24,        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
25,        内存槽不良引起短路掉电也要注意
26,        跑1.1A掉电可能是因为主板屏线旁的3.3V保险烧掉,同时此电压又是一个反馈信号。
27,        接电池正常用适配器经常掉电,充电部分有问题会出现此问题.
28,        自动触发掉电可以分别断开EC或SB的晶振来控制自动触发,然后排出掉电问题。
29,        开机后过一会自动待机或掉电,不能马上启动过一会又能启动反复待机或掉电。检查CPU的-THERMTRIP信号,或散热
30,        掉电问题用示波器排除思路:示波器比较南桥的SLP_S3#和RSMRST#(来确定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掉电瞬间为 SLP_S3#在RSMRST之前掉,说明掉电与RSMRST无关,继续查SLP_S3#与PM_PWROK,依旧是S3在前,再查SLP_S3#与 VR_PWRGD,终于有所发现,在SLP_S3#下降沿之前,VR_PWRGD有几次短暂的低跳变,再查VR_PWRGD与VRON,在 VR_PWRGD出现低跳变时,VRON并未有动作,代表CPU供电部分有问题,VCC_CORE有一个1.5V的尖峰,怀疑为MOS管不良或者滤波问题

网友:
花了不少心思,有心人

网友:
支持lz,好文章呀,思路清楚

网友:
为什么没人加分啊

网友:
都是经验啊,积累了很多年吧

网友:
真是好东西呀,楼主费心了,收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能总结出来。
LZ如果不是抄来的 这敬业精神非常可嘉

网友:
本来想加点分,看到第5条时,见有“. \& X; L) o, W% ?5 {4 V' }电路保护时”。这一串,就不加分了,一定是从哪抄袭来的。

网友:
呵呵,顶!!!!!

灌水

网友:
保存了,非常不错,下次继续努力

网友:
呵呵,这是我和我们同事一起研究的,把积累的经验整理一下,看到掉电整理的不错,就复制下来,发到论坛上,帮助有需要的人,呵呵,继续努力,把多年的维修经验发到讯维上,帮助一下别人

网友:
好帖子,收藏Le。

网友:
楼主有心了,总结的也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呵呵,過獎了,這並不是我 一個人的功勞

网友:
好文章是需要人顶的,想让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所以自顶一下,呵呵

网友:
hh 谢谢兄弟帮顶下,呵呵

网友:
呵呵,這都不是事,是事就一會,呵呵兄弟們頂一下

网友:
楼主真大方一下就分享了这么多

网友A:
路过挣点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8511-1-1.html

嚴禁灌水

网友:
掉电的总结的很好,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经验很重要,,可以省很多时间,,支持

网友:
很值得收藏的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有用

网友:
好经验 积累了好长时间了吧

网友:
现在看到掉电就头疼呀

网友:
楼主好大方啊 我来顶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楼主积累了很久吧,还修了不少机吧,还擅长总结经验哟,感谢在此

网友(2012-06-04):
非常不错 这经验

网友:
收藏了,楼主做了几年了?

网友:
咋没看见东西

网友(2014-06-07):
要都是楼主自己积累的经验,顶了,学习啊。

网友(2014-07-23):
掉电的问题一直是比较困扰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借鉴一下,总结这么多,也需要功力啊

网友:
这么多要写好久的 顶了

网友:
虽然不是原创

网友(2014-11-09):
最近在修索尼的掉电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
真的从你这学了东西

网友:
楼主总结很仔细啊

网友:
本来想加分的 但看到维大的评论往上一查真有就不想加分了 但一想管他哪来的对我有用就行 还是给加吧

网友:
完了 超过360小时评不了分了

网友:
显示LOGO时断电,风扇转速过快导致电流过大,主板负载不起+——这可能吗?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辛苦了!慢慢消化你的经验。谢了。

网友:
呵呵,虽然有抄袭的嫌疑,不过把这些知识都分享出来,还是要感谢楼主

网友:
这里,我也来抄一抄

网友:
这么多。看的头都大了。不过还是很好。很有用

网友:
怎么这么多老机型

网友:
写的很全面 以后遇到问题就可以参考了

网友:
分析的比较全面。不断在整理,是个好习惯,赞一个

网友:
都是汗经验,果断收藏,日后慢慢研究

网友:
原创的必须支持,能多发些维修心得,大家的技术就容易提高啊

网友:
分析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管是不是复制过来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这总结写的很好啊 不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经验需要时间积累,赞楼主

网友:
有心了 啊  不错

网友:
写的还不错!!不过不实用!!飘过!!

网友(2016-12-05):
看完之后功力大增

网友:
必须加精支持,这么宝贵的经验都分享出来。给力。

网友(2024-08-15):
活儿干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