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4-22):
一478主板,故障是不开机,强行可以开机,按照开机时序,在没点开机按钮时,io72脚为高电平,有5V电压.点开机以后 io72脚为低电平,为0 v      ,但是14脚电压还是5V,说明14脚电压没有被拉底,我电路基础部好,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个管的问题导致14脚电压没被拉低,,上面三个管测量都是好的,,还有Q1B级电压电压在没开机是是0.7V,开机后为0V,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Q2的控制级有问题,可能是你查错了。Q2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