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_FSB_VTT和1.2V_HT各是什么电压,知道的进来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2-04-22):
经常看到一些贴子说到这两个电压,但不明白是作用
V_FSB_VTT和1.2V_HT各是什么电压,知道的进来说一下,谢谢

网友:
VTT总线信号VID的上拉? 内存和CPU供电都是HT 和桥的1.2V有区别

网友:
V_FSB_VTT是VID上拉电压,HT是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