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跑D0,诊断卡闪(富士康A690V)

楼主(2012-04-22):
富士康A690V

故障现象:
    接手时不上电,上诊断卡有待机,取下CMOS电池后,可上电,但上电后跑D0并且诊断卡不停的闪。再将CMOS电池上回,又是不上电。
故障解决:
    测量CMOS电池本体已没电,更换电池,故障依旧。

依此看故障应该就在CMOS电路这块,经跑线得知电池正极连至二极管,再与两个102电阻并联,两个电阻的另一端,一端是3VSB,另一端是连至NPN三极管的E极,

实际测量,3VSB这一端电压正常,而电池电压那一端,电压为1.6V左右,并且不停的跳变。再测三极管的B极电压0.6V,C极电压为3V,由此判断三极管本体损坏。换个三极管上去,上电跑码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学习学习!!!!

凤城 -2 下次别灌水

网友:
厉害

凤城 -2 下次别灌水

网友:
这样的故障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手头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内存槽子附近的一个芯片坏,没得发货更换,宣布报废!
兄弟,借你的图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