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网线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

楼主(2012-04-22):
今天遇到一台式机,客户说上不了网,我带了个8139的网卡切,装上后还是提示没插好,我把线插在笔记本上提示的是没有捕获到地址,宽带连接提示错误678,我给他说的是联通的问题。难道是笔记本的网卡要高级些,怎么同样的网线插上后有不同的结果。

补充内容 (2012-4-30 07:57):
我把系统从装了,水晶头也从新做了,但还是在台式机上显示网线没插好(连接一下,还没找到地址就又断了),插在笔记本上一切正常,这就说明不是线路问题呀。台式机的在我这也能上网,真搞晕了。

网友A:
系统   网卡  只会有这两个问题

禁用 本地连接1
网卡问题大些

网友:
我换了几个了,如果是水晶头有问题,那插在笔记本上应该就上不了网,在笔记本上可以上就说明水晶头和线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水晶头的问题,你换了一边,还有一边你没换呢。另一种可能就是运营商的设备的端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   网卡  只会有这两个问题

系统重装了还是一样,我把在我这上网正常的网卡拿过去装上还是提示没插网线。

网友:
网线拉几米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笔记本可以上 台式机不行 问题是网线拉长了 后来拉短就好了

网友:
试过全盘分区格式化没?我碰到过有一个病毒是活动于分区之间的。什么破坏都没有,就是网络不通。后来全盘杀毒才找到这个原因。如果还不行,换个足8针的网卡。有个别便宜的8139是4针的。

网友:
那条线是从墙里用那个什么模块接出来的吗?装修的师傅喜欢用的那个,需要用打线器才能把网线压进去的那个东东
看看是不是他坏了。
要不就是外线的问题了,

网友:
678应该是报线路故障,你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吧

网友(2012-05-22):
网卡模块坏

网友:
你没收到钱吧 小哥.嘿嘿

网友:
可能是病毒搞的鬼哦

网友(2012-07-03):
我有碰到过病毒会将系统下网络连接的某个文件改掉,导致本地连接一直都是无连接状态,楼主还是先杀毒试试看,在安全模式下拔掉网线杀毒先。杀完毒再重新安装系统,是要还原之前备份的。

网友:
678就是本地问题 和宽带因素不大

网友(2012-08-04):
那就是主板接口了

网友(2012-09-09):
网卡不大好换一块把

网友:
应该是网卡问题。

网友:
宽带连接提示错误678,九成是外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