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看哪个内存颗粒坏,这个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2-04-22):
麻烦说得详细些,这是一根DDR400\128M带的512M,128M是好的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在RST中能不能看到第2条内存的SPD信息?

网友:
拖锡也会掉点,楼主用牛力来拖的吧,烙铁温度350度,吸锡带上一放,怎么拖都不会掉,最好是用刀头,有些人是用尖头的,也很容易掉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13-1-1.html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iamzzl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ltf131425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
scq330 -10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ltf131425 -1 严禁灌水

网友:
好的,怎么会检测出错误啊!建议你换一条吧。

网友:
有问题整条换还好点

网友:
用什么工具测试的,我这儿DDR2的一大把

网友:
好像也下载这个工具了,可惜不会用啊。

网友(点评):
这个工具是加载在BIOS里面的吧,是不是不知道,以前坛子里面有位高手,专搞条子,叫枯木道长,可惜因为什么事情后来不上这个论坛了

网友:
可能是PCB板有问题,要不是你内存上只有两个蕊片是好的,

网友:
这个值得换吗,价值不高啊

网友:
这个值得换吗

网友:
就是 啊  128M 的  啊

网友:
好的不多,先加焊,不行换板吧。

网友:
从截图来看,只认到128M的内存,512M的内存没认到

网友:
没有认到512的内存

网友:
修显存和内存会疯
好在一般的笔记本显存少,如果碰到8颗显存的(若有坏的)会崩溃

网友:
先擦金手指,往往能擦出一大笔银子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