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支招。谢谢!

楼主(2012-04-22):
神州优雅A300-T35 D1怪问题,加热CPU电源管理芯片才可以触发亮机。不加热就连触发也不行。
cpu
芯片

网友:
拆下CPU芯片重焊也可以换一个,不行的话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已解决,是开关坏了。

网友:
或者,重点看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