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设置

楼主(2012-04-22):
现在的示波器都有AUTO这个键,按下此键后,示波器会自己设置合适的量程。这个应该是在被测量的信号是正常的情况下示波器才会正确的给出合适的量程设置,那要是被测的信号本身要是不正常的情况下,按这个键就没有作用了,我们一般要设置示波器的哪几项参数才能量出波型来?望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AUTO和信号正不正常有什么关系呢?人的问题别怪到设备上。

网友:
大哥就算你是高手,也不用这个样子说嘛,我是在请教问题,想想你也不是天生下来就知道的。你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但请你别侮辱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被测量的信号是正常的情况下示波器才会正确的给出合适的量程设置,那要是被测的信号本身要是不正常的情况下,按这个键就没有作用了”,兄弟,人讲话要有逻辑性,你看看这句吧。
AUTO键是不管信号正不正常都起作用,就你说的情况,我又按一下,这时依旧可能得到一个波形,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波形。但你能说这个键就没有作用了吗?那你是否误导了大家呢?
没人要耻辱你,我只想提醒你,发言之前要考虑好。

网友:
我都看不清     楼主 跟1楼在说什么

网友:
大概估计你测试信号的电平幅度,设置示波器垂直方向每一格的电压大小,比如你的信号3.3V的,你示波器屏幕垂直方向上面有10格,那么每格电压设置为300mV左右,还有得看光标位置,上下移动看下波形能不能出来。
最好的方法是找个懂的人现场教你,直观多了,理论很难讲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被测量的信号是正常的情况下示波器才会正确的给出合适的量程设置,那要是被测的信号本身要 ...

AUTO键是根据你的波形(稳定后)自动设置一些参数使整个波形能够完整的在屏幕上面显示出来,无所谓错误的波形,因为它只是把你的实际波形显示出来罢了。当然跟你示波器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