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英特尔原装945主板短路

楼主(2012-04-22):
这块主板是CPU的4PIN12V短路,奇怪的是CPU不上用万用表量12V就不短路,要是把CPU上上在用万用表量12V就短路,这是不是就是说CPU座有问题了

说明下CPU是好的

网友:
上假护载是短路不?

网友:
可能的哦。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上cpu滴滴的响,你看万用便有变化没 ,阻止多大。

网友:
查查CPU供电跟桥供电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者挂了,加焊或者换一个

网友:
英特尔 电源管理芯片 3188 3181 3180 3168 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