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硬盘保修查询

楼主(2012-04-22):
http://websupport.wdc.com/warranty/serialinput.asp?aspsid=467647207&custtype=end&requesttype=warranty&lang=cn
这个网页上查询,是不输入不正确,就是查不到,找高手求助!
WD32000AAJS
S/N:WCARW2308859
PCB板上的码:2061- 701444-600 AD   (XC 4Y11 0EF3 5 0001210   8)211
因在号码下面加不了直线,故在要在下面加直线的用括号括上!!!!!!!!
要是有高手查到,或是我的输入不正确,请给个方法,或者给个查询结果,谢谢!!!!!!!!!

网友:
WCARW2308859,XC4Y110EF3500012108211
这样子的,根据结果,你这个硬盘不再保了

网友:
楼主说是啥意思?是不查过了!发个图看一下

网友:
这个盘装在电脑上,一开始还右在转,里面有异常的响声,过一会停一下,又走,但电脑走到硬盘自俭就停住了

网友:
搜索的时候,复制我那个进去,自己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