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04-22):
航嘉电源维修求助  各位高手 我手上的电源是这么回事,各线输出正常,短接绿黑风扇转,各线输出正常,就只有灰色线为0 这应该是PG信号出问题,请各位支招要检测哪些元器件,U3已换,无效,各位请支招,新手诚心请教

网友(点评):
查R79 1K 的上拉電阻有無開路...

网友:
             查比较器周围原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