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无1.8V供电

楼主(2012-04-22):
联想天逸80A  进水, 有轻微短路,清理腐蚀的锈后 待机正常  加电测试电流到0.9,测板子没有1.8V电压,内存无1.8V供电,显卡无1.8V供电,以下为1.8V电路图 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 。。。。。

网友:
版主呢  为什么还在审核啊   我的帖子...

网友:
不知道上电瞬间L10上有木有脉冲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啊  大家给顶下下啊
是不是芯片坏啊

网友:
我认为修进水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你那狠毒的双眼看,总会发现破绽的。

网友:
看了  就看见PR101开路 pQ21也换了 还是没有   把 L11电感撬起也是没有 最起码说明此芯片坏了是吧  后级电路就不好说了  如果这个芯片坏  引起后电路坏的可能性大吗??  高手给分析下 ,  要是可能性不大的话我就发个芯片  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芯片 也不知道用说明可代换

网友A:
1。8V输出有没短路,PU8 7脚软启动有没电压? PQ21 3脚开机后有没瞬间波形。有的话换PQ21,没的话换PU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输出有没短路,PU8 7脚软启动有没电压? PQ21 3脚开机后有没瞬间波形。有的话换PQ21,没的话换PU8

PU8 7脚 没有电压  至于PQ21的3脚有0.9V电压  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8 7脚 没有电压  至于PQ21的3脚有0.9V电压  帮忙分析下  谢谢

吧PQ21的3脚和8脚 翘起  看看有没有高电平或者方波     没有的话换PU8   有的话换PQ21   Q21是一个双MOS管

本人感觉应该是PQ21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是PU8坏了,

网友A:
7脚软启动没有,10脚上管驱动只有0.9v 加上你已经换过PQ21了。。那么PWM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软启动没有,10脚上管驱动只有0.9v 加上你已经换过PQ21了。。那么PWM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换个吧。

好的 谢谢你   我去网上买个这个芯片  到时候给大家个结果

补充内容 (2012-6-13 15:26):
芯片换完了 1.8有了 还是不行  估计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