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花屏 新现象!有碰到的吗?

楼主(2012-04-22):
     今天接到一台HP DV2000 花屏,不过是2修机了,同行说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
   于是我们换了显卡 显存,供电都正常,现象还是一样。郁闷的了,旁边的小电阻,电容也基本排查了。现在没有思路了 ,有见过的,告诉一下小弟!

显寸 毛病可能多一点。。。。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像是显存问题
换一模一样的显存,要不就这样。我碰到过

网友:
应该没别的问题,就是显卡显存。

网友:
显卡 显存 肯定换新的  旧的显卡 显存 我放在别的机器 都是OK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显卡到显存数据有没有断线的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屏线会不会有断线的?这样的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测么?

网友:
有可能

网友:
看图确实显存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难啊,我遇到一台,重启花屏的。没弄好。

网友(点评):
试把显存的电压改高或改低0.5V-1V试一下

网友:
显卡与显存之间有线断了。

网友:
确定显卡显存都是好的 那就刷下bios

网友:
内存 也换过了  BIOS 到没有刷过 我马上刷一下  显卡到显存断线了 我马上查查

网友:
北桥是不是虚了?

跟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应该显存有断线

网友:
看有没有小零件掉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是不是屏线的是啊

网友:
显存有断线就难修了,GOD

网友:
看来不一般的故障哦   说到底  绝对是人为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到显存有开路的地方,楼主再仔细查查,实在不行就只能摘显存打阻值了

网友:
显存问题。赞多。

网友:
楼主怎么没声了 是不是修好了

网友:
修好没有,找到问题没

网友:
先写下bios嘛
    或者查查点图对下小东西有没有掉~

网友:
摘显卡打显存AD线阻值 S41换显卡完了就像你这样了 热风热一下显存故障减轻 加焊就好了 估计楼主这断线面大些

网友:
不用说,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摘GPU 不好判断哪个显存 先用软件测下  或者挨个预热看症状轻否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器,我的花屏是屏幕坏了,换屏后ok。其间做过n次显卡不起作用。

网友:
碰到一台华硕是机了,同样的故障,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刷bios试了吗。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打对地阻值。

网友:
前几天刚刚修过 和你样的显示器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现存问题  可能使你没有焊好  如果确定焊好了  就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修好跟兄弟们分享一下  呵呵

网友:
显存和GPU看看吧

网友:
显卡、显存都动过还不行的话,应该就是屏线或屏的问题吧?

网友:
嘿嘿 刚刚来上班,外接是一样的,我先刷BIOS  不行 在拆显存 打阻值,谢谢各位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觉得是显卡与显存

网友:
这种花想显存,看看显存周边掉件没,或者焊盘掉了?

网友: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

网友:
把显存吹下来,量下到显卡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BIOS 刷过 还是一样的现象, 我先拆显存,测阻值。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有什么用,有的时候要换

网友:
看图纸查显存连接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移位,掉件,损坏的

网友:
是什么样的屏

网友:
是什么样的花屏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存到显卡之间的线断了

网友:
大多是显卡周边的问题 多仔细查查

网友:
断线情况较多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显存有断线
请问一下显存断线是怎么回事,详细一点

网友:
看了2页累了。不过换我修这种花屏,还是2修的。
第一看有动什么手脚,2外接看下,做显卡还花做显存,一般都好了,还不好可能就向大家说的显卡到显存有断线

网友:
显存楼主,我遇到过的。你换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楼主只有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查,没哟简单的办法喽!

网友:
我遇到一个A卡的,加焊能用花屏,换一个显卡就好了,楼主你重新换一个显卡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认为导致的,看看PIN点有没有漏铜

网友:
个人觉得 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有一个机是这个问题,换了改良的显卡,没好,电压,数据,我都量了,看看这个兄弟怎么修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看样还是显卡或显存。。断线的面不大

网友:
显卡坏了,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