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4-22):
V星945PL neo  通电不跑码,诊断卡供电灯都亮,就是不跑码,各位大侠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一看你就是刚刚学修主板,连诊断卡都不会看,看复位灯是常亮还是亮一下就灭,这个不跑码没有看到主板不好说,而且你描述的也不清楚。

网友:
同意

网友:
同意此观点。楼主要是搞维修的,先测下主板的各电压吧,报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看诊断卡  有学问的

网友:
风扇有转么,不跑码是没点亮。。

网友:
只说不跑码,神仙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你要先换下CPU看看是不是CPU坏了,另外量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这样才可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查主供电,估计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不会把    问题都不说清楚     怎么提示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情况不明,不过看你说了诊断卡灯全亮《复位灯也亮?》,应该是复位问题吧。。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什么都没有查,都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清楚点,先查一下供电,有些板子是不跑码的!

网友:
首先看看那些供电部正常吧

网友:
1看,2摸,3掰板。哈哈   看复位,查供电

网友(2013-02-12):
看诊断卡  有学问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911-1-5.html

网友(2013-08-01):
先学会看诊断卡大致判断是那块儿的问题,然后按供电,时钟,复位来修!

网友:
是啊,条件多提供点啊。

网友(2013-11-07):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们吗,只告诉诊断卡的灯都亮 要是复位灯也亮的话cpu肯定不跑码了下次把问题说清楚点也助于我们帮你分析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