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指示灯正常,发光正常,就是不出任何东西包括AOC自检画面

楼主(2012-04-22):
故障同题,没有信号是黄灯,有信号变绿灯,就是不出任何字符,灯光的变化也正常。

关了再开也不会出AOC三个字,请教大家是不是程序坏了。

谁有它的程序请帮忙上传一个。驱动板号是:715G2507-1-K。屏型号是:LTM220M1-L01。

网友:
灯管亮否?先检查一下高压板再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你先检查电源板 5v 12v 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去掉屏线看是不是白屏,最后再来看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到驱动板的电压只有5V,是正常的,拨掉屏线也不白屏,反应正常

网友:
路过来瞧瞧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这款屏坏的不少的,有条件最好换通用板什么的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这款机器有的主板上有 过孔不良 注意查下主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存储器与主芯片的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