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22):
型号:旭日C460
板号:LA-3781P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声卡无声音、无线网卡用不了
维修过程:
同行把机器的显卡拆了拿过来叫我修(显卡是单独的小板),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不显,我说不显示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叫他把整机拿过来看一下。
机器拿过来后,上电跑05A的电流,明显偏低,测量主板各大电感电压(因为同行己经把D壳拆了所以不用拆),发现PL6只有0.4V,打开图纸得知此处是1.5V供电的输出电感,明显不正常,于是拆主板下来一看。哇,几只“小强”从里面跑出来,它们不知什么时候在这里“安居乐业”了,很多地方都发霉腐蚀了,特别是声卡的引脚四边都是黑呼呼的,不管那么多了,把发霉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洗一下,然后拖一下芯片的引脚再。拖完了上电测试亮机了。装机测试,发现用喇叭没声音,外接耳机只有一边有声音并带着“沙沙”的电流声,测ALC861声卡芯片和APA2057功放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是芯片不良造成的,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APA2057功放芯片换上去,声音正常了!
同行说这个机器的无线网卡也用不了,叫我帮忙弄一下,我开机测试发现能发现网卡用但接不到网络。上次修过一个天逸F41M的也是这样的故障,这次上手直接测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WL_OFF#无线为0V,打值有600多,测到EC106脚也是通的,直接从接口2脚飞一个3.3V到接口的WL_OFF#,开机测试无线网卡可以用了(这样做有一缺点就是无线开关控制不了但不影响使用)
准备装机测试时不触发了,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了。我日,这不是考验哥吗?没办法以,还得慢慢来。测公共点没电压,看来保护隔离没过,仁宝的点火回路是我的至爱,测PQ1319VPQ12脚也是19V,看来没分压成功。测PQ22ACOFF为低电平正常,测PQ21脚为0V,明显不正常,测PR81脚为18.5V,2脚有时有3V多有时没电压,仔细观PR8的焊盘有腐蚀,加焊PR8的引脚后,上电开机正常了。
烤机一会有时又会开机跑0.5安左右的电流,PL6又是0.4V左右,PU9周边的元件再加焊一遍再烤机半天都正常,快下班时客户来取机。(其间还有一点小插曲:声卡芯片发霉腐蚀太严重拖不上锡,只能把芯片拿下来拖一下芯片焊盘再装上去,拆的时候温度和风速都不是很高主板竟然有一点点鼓包,可能是主板受潮水分太多的缘故,看来下得准备一个烤箱才行)
新手发帖,有错误欢迎指正,写得不好大家不要拍砖。在此感谢基地饼哥和喜哥的耐心教育。
同时想对20123月实地主板和201212笔记本实地笔记本的同学们问好,兄弟们,你们可好,好怀疑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日子!

穿越了吧?直接跑到2012年12月了。。。

网友:
以前有个联想的换xp无线不能用,刷BIOS刷好的,EC的程序问题。

网友:
“同行说帮忙弄一下”。楼主你收了多少米,这么大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说 怀疑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日子!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说 怀疑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日子!
不解

估计楼主是打错了吧,应该是“怀念”

网友:
由于快下班才发的贴,时间匆忙,最后的一段打了错别字,在此更正,请大家见谅!应该是”同时想对2011年3月实地主板班和2011年12月实地笔记本班的同学们问好,兄弟们,你们可好,好怀念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日子!“

网友:
pu9 0,4的原因没查出来,不一定就是虚焊,小心返修

网友B:
这个兄弟板有点怀疑 无线跟系统有关系  我记得和这台机器一样状况  系统   其他的换桥就搞定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兄弟板有点怀疑 无线跟系统有关系  我记得和这台机器一样状况  系统   其他的换桥就搞定了  呵呵

系统重做过的,虽然贴子没写,但并不代表没做!飞线就能用的了,何必去换桥呢!

网友:
受教了,但下班也不要那么急呐,最后一段好搞笑的说,LZ故意烘托气氛呐

网友:
三个故障都搞定了  经典呀

网友:
C46 系列的板子进水以后 LM358附近20V老爱断线
就那个小铜箔圆圈  一抠就掉

网友:
买个烤箱是有必要的,估计1000左右吧,进水机洗过后烤2个小时左右基本都好了(除了芯片有损坏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很好

网友C:
仁宝的这板子还是蛮好修的,不是很难修的那种,楼主的耐心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的这板子还是蛮好修的,不是很难修的那种,楼主的耐心真好

我也很喜欢修仁宝的机器,点火回路就那么几个元件,好修!

网友(2012-05-29):
冯哥维修笔记本牛X。改天教我看看图纸饿。我现在不会看图纸,笔记本也没有学到怎么维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