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 RS780LQ-CM空载正常,装CPU无CPU、桥、总线供电

楼主(2012-04-22):
精英为方正代工的主板;上假负载电压都正常。所有复位正常;但装CPU时 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没有。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ISL6232 ,无供电时查过它的EN 及供电这些都正常。EN信号来自 IT8720F 。
桥供电管理芯片为 8105(类似9214) 7脚的开启信号也来自 IT8720 IO,无供电时为低电平。
电源管理芯片更换过还是一样故障;试过将 桥供电8105的7脚与IO断开,桥和总线电压能正常产生,但CPU电压没有。
求思路;望有图纸的朋友能给一份图。

补充内容 (2012-4-23 09:53):
装假负载和装CPU时电源管理芯片的VID有变化。假负载 4、5、6、7脚全为0;装CPU时 6、7脚为 1。49V;4、5脚会为0

网友A:
装上CPU之后查下VDDA25 是好多V

网友:
不能只测电压,测下阻值,还有供电管的G极电压,我吃过这个亏,有的是有短路的,拆了管子还有电压。

网友:
楼主上假负载测测下,再仔细检查各信号点,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
上CPU时顺着CPU供电查。

网友:
压压桥和CPU座试试,是不是桥或CPU座空焊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之后查下VDDA25 是好多V

装和不装都是2。4几。

网友:
搞不懂,技不如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