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P7MH-S主板的内存问题

楼主(2012-04-22):
主板有二种内存插槽,用DDR1或DRR2内存都可以入系统,但有时就是蓝屏,用内存软件扫描显示内存出错.换了N条内存DDR1或DDR2扫描过程都是出错,出错的内存用别的主板扫过正常.确定是主板问题.不知道从那查起...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有谁碰到过的提示一下.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都换过了的话   还是蓝屏就要点麻烦了,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是客户的,我用自己的都一样.

网友:
打值测试。。 观察边上电阻等小元器件有无掉件或损坏。。

网友:
试了DDR1和DDR2的四条内存槽都一样,旁边电容都正常.不知道还跟那有关的?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
主板也回蓝屏吗。。。